信捷XC3系列PLC MODBUS RTU通讯求助,盼高手解答

楼主(2016-11-21):
信捷XC3系列PLC能用MODBUS RTU通讯,怎么可以一个外部输入点就同时让三个变频器一起升速,通讯地址轮着跟换吗?譬如XI上升沿,100毫秒接通A变频器,在100毫秒接通B变频器,,,,。对吗,另外一个点,让其中两个变频器降速呢,好难啊,盼高手解答一下

网友A:
可以广播功能不?

楼主:
quote]引用第1楼杨康于2016-11-21 21:04发表的 :
可以广播功能不?
对不起啊,我没有说清楚问题,升速是可以广播功能吧,降速怎么办呢,不带另外一个,不能广播功能啊、

网友B:
这个并不难的,你会读写一台变频了,自然就会另外两台了!
若上位机也是信捷的触摸屏,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的,不需要MODBus,很方便,很简单的。

网友B:
供参考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532674.html

楼主:
哎,触摸屏能运行PLC的那么多功能吗,我还是用PLC 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