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的电压的基本问题

楼主(2016-11-22):
总得来说一个阻性负载,比如一个白炽灯灯泡,电压越高电流越大(所以接380灯泡会烧坏),但是像电机这样的感性负载,电压稍低电流就会增大,前几天修理一台设备,测量电磁阀产品电流的,测试中低电流报警,显示80mA,标准值90,测量变压器输出电压118,标准值110,我认为是电压偏高引起的,因为隔壁几台设备都是109或110V,后来把电路中的接插件和继电器触点处理一下就好了,线路电阻变大引起电流小可以理解,这种交流感性负载电压高电流就大?简单的I=U/R?

网友A:
既然动了接插件和触点,再观察一下吧,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信号干扰或者触点电阻增大引起,实用电路对电压应该没那么敏感,你结合理论探索是对的,如果再有问题你可以把电压降下来试试

楼主:
我把问题简化一下来问,比如一个阻性负载电压高电流就大(灯泡亮,I=U/R),那么像电磁阀这样的带线圈的感性负载,电压高电流是变大还是变小?按照恒功率来说电流会变小,阻性负载电压高电流又增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