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2):
转盘分度6等分,平分60度,伺服旋转一圈测得5000个脉冲,除以6 等于833.3333..........循环小数个脉冲,现在我输入脉冲数(要不834 ,要不833)怎么设都有累积误差,这个怎么解决?有没有直接设角度的,比如设60度角输入伺服,还有更好方法?请大师们指点一下?谢谢

网友A:
设置电子齿轮
  • 下载积分:+1(jicjic111) 真诚感谢!你意思设电子 ..

网友B:
    顶起都上,,,你把每个度设置成当量的电子齿轮就可以了
  • 下载积分:+1(jicjic111) 热心助人!
  •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@qq.com   13162651373

网友C:
    有兩種方式
    1上位元作電子齿轮比切割
    2.伺服電子齿轮比切割
    都可達到需求,如害怕累計誤差
    轉盤動作幾圈再執行一次原點
    即可消滅工差
  • 下载积分:+1(jicjic111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    为什么要5000,你设置成6的倍数不就可以了,电子齿轮比就是干这个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为什么要5000,你设置成6的倍数不就可以了,电子齿轮比就是干这个活的

    5000是伺服转一圈X0高速脉冲检测得到的,不是我修改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
    5000是伺服转一圈X0高速脉冲检测得到的,不是我修改的

    伺服转一圈的脉冲数是固定它是由伺服马达的编码器决定的,这个不能改的,一般做四倍频率处理,你的伺服脉冲怎么接到xo是什么意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    伺服转一圈的脉冲数是固定它是由伺服马达的编码器决定的,这个不能改的,一般做四倍频率处理,你的伺服脉冲怎么接到xo是什么意图

    谢谢你的指点,我明白了,一个外,一个内,我检测的是伺服驱动器pulse点看有多少脉冲输入x0,x1是原点感应器,X1上升沿计一次,你说的是编码器一圈脉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