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捷PLC输出点问题

楼主(2016-11-22):
一台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,一直是正常的,现在不管按正向按键,还是反向按键,步进电机都是正向运转。PLC脉冲指令换了个方向输出点,步进电机运转就正常了,一直觉得是PLC方向输出点坏了,用那个认为是“坏”的输出点接中间继电器,中间继电器能正常工作。可是去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就是不行,好多台机器都碰到这种情况了。这是为什么啊 ?

网友A:
是什么牌子步进驱动

网友B:
方向信号必须在脉冲信号之前输出

网友C:
我碰到过信捷的,也是输出点问题,伺服定位一直错误,换输出点后,正常。
mostary

网友D:
是输出点的问题,我也碰到过.

网友E:
我着有三台信捷也是这样 Y1晶闸管坏了

网友F:
Y1 晶体管不能用 不一定是plc问题 还有可能是选型不对 信捷的 有些的型号的plc 如果加了BD后 Y1 是不能发脉冲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Y1 晶体管不能用 不一定是plc问题 还有可能是选型不对 信捷的 有些的型号的plc 如果加了BD后 Y1 是不能发脉冲的
高手!

网友H:
好像很多都是这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