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测升降葫芦动作

楼主(2016-11-22):
我要在很远的地方(约100米)控制一台升降葫芦动作。有PLC控制。当控制柜控制电源送出后。用什么办法检测可以知道葫芦是否在正常升降。

网友A:
只是检测不控制,可用一般的无线传输模块就行。如果需要控制的话需要专用的无线控制装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