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2):
第一次接触安川伺服,今天碰到一个问题,启动开关按下,伺服没有输出,一直处于基级封锁状态,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?启动信号有了,模拟量信号也有。

在控制器那边手动点动,电机能正反转。

楼主:
求助,在线等
伺服是sgdv-330A,5KW

网友A:
执行回原点后再试试。

网友B:
“在控制器那边手动点动,电机能正反转”是什么意思?是外部的手动启动按钮吗?如果是的话说明外部没问题,应该是自动启动条件没满足
  • 下载积分:+2(apei2014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    控制器那边,执行fn004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“在控制器那边手动点动,电机能正反转”是什么意思?是外部的手动启动按钮吗?如果是的话说明外部没问题,应该是自动启动条件没满足

    控制器那边,有个fn002是jog功能,正,反转都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执行回原点后再试试。

    模拟量控制,速度模式,要原点回归?

网友C:
    1使能打开,2伺服设置与上位机一致正确,3上位机有脉冲输出,4 注意下电子齿轮比设定是否过小
  • 下载积分:+2(apei2014) 热心助人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    模拟量控制,速度模式,要原点回归?

    速度模式不需要回原点,也不需要限位开关信号,安川没用过,不过伺服都是大同小异,急停信号有没有接入,还有使能信号,应该是接线,或者参数设置问题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apei2014) 热心助人!

网友D:
    能够JOG说明电机接线,编码器接线等没有太大问题,重点放在参数设置上面。控制方式,电机正反转,电子齿轮比,伺服ON信号等是否设置或者接入正确。另外,可利用伺服调试软件调试
  • 下载积分:+3(apei2014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    我把Pn50A.1设置成7,使/S-ON信号一直有效,就可以用了。
    谢谢各位。

网友E:
    你使能信号没有,

楼主:
启动信号控制中间继电器,中间继电器常开触点接使能信号,经测量,使能信号有,就是无法解除基级锁定状态,之前用得好好的,突然不能用了,我让使能信号常ON,就能控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