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老师

楼主(2016-11-22):
请问老师
ADPRW H0 H0F K0 K32 M600 这是啥意思?
ADPRW 为何在三菱的指令表找不到,这是何指令?

网友A:
FX3U 新增訂指令(ADPRW).利用ADPRW 指令可達到 ModBus 直接控制 ModBus RTU 設備
ADPRW H0 H0F K0 K32 M600:
H0:子站站號
H0F:功能代码 (0F:多個位元寫入)
K0:寄存器地址
K32:寫入点数
M600: PLC 寄存器起始地址
~將PLC :M600開始的32點,寫到 站號0的寄存器地址0

楼主:
谢谢vdadiv老师指导.

楼主:
再请问vdadiv老师,此指令只做"写入"专用,它没有读取功能是否?

网友B:
功能代码更改为H03即为读取

楼主:
感谢新工电工老师指导.再请问老师若要读取和发送,是否要寫2条ADPRW指令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感谢新工电工老师指导.再请问老师若要读取和发送,是否要寫2条ADPRW指令?
论坛里有最新版的手册资料,动动手!

楼主:
我找到手册了,谢谢各位老师指导!

网友D:
初学习最好把指令学习一遍,今后要靠这个吃饭,这些指令不定在那里都要用的到,还有什么比这个重要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