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 与易驱变频器通讯

楼主(2016-11-23):
三菱RS 指令可以直接写入易驱变频器的MODBUS地址吗?怎么写?

网友A:
变频器好像只能识别ASCII,你把要控制的命令转成ASCII写入到要发送的地址

网友B:
变频器可以用rtu格式的。易驱变频器的MODBUS地址要看说明书。 变频器说明书上有例子的,

网友C:
MODBUS是个比较通用的协议,绝对可以写的,通讯其实不难,只是我们国人不擅长,稍微练习下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