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变频器接地问题

楼主(2016-11-23):
请教老师们,在有些变频器的端子排上有两个接地,一个在输入侧,一个在输出侧,请问接地线怎么接才是正确的。变频器的两个接地线是否可以接在一起。

网友A:
这两个随便接哪个,都接也可以。

网友B:
看看说明书怎么说的

网友C:
输入接地和输入出接地是通的。。。

网友D:
随便接一个或者连在一起都可以的

网友E:
量下两个是通的,就随便接。
肥仔米

网友F:
输入侧是接电源的,输出侧是接电机

网友G:
这么逗的问题也问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