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和plc的通信显示问题

楼主(2016-11-23):
plc上显示d400的值不为0,可是在触摸屏上面就一直是0,为什么
加油

网友A:
先看看通讯设置有没有问题,再检查一下位址。
下载积分:+1(曹石松) 谢了解决了,似乎没有编译

网友B:
说明触摸屏上的D400读取的不是PLC的D400当前值,请检查触摸屏画面编辑设置是否有问题,确认通讯是否正常
下载积分:+1(曹石松) 谢了啊没有编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