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3):
装了s7-plcsim v13还能装s7-plcsim  v5.5吗

网友A:
引用楼主cai馨梦于2016-11-23 19:38发表的 装了s7-plcsim v13还能装s7-plcsim  v5.5吗 :
装了s7-plcsim v13还能装s7-plcsim  v5.5吗

不能确定,因为PLCSIM V5.5西门子还没有发布。

PLCSIM V13,用于仿真S7-1200,S7-1500程序。
PLCSIM V5.4 SP5,用于仿真S7-300/400程序

在博图中,当仿真300/400程序时,其调用的是PLCSIM V5.4 SP5。

楼主:
用300的编程,不能用博途打开吧?也不能用v13的仿真?
我用300的仿真,结果是
问题签名:
  问题事件名称:    APPCRASH
  应用程序名:    s7wsvapx.exe
  应用程序版本:    504.600.208.1
  应用程序时间戳:    54cc3c24
  故障模块名称:    s7wsscpx.dll
  故障模块版本:    504.600.208.1
  故障模块时间戳:    54cc3b85
  异常代码:    c0000005
  异常偏移:    00005b23
  OS 版本:    6.1.7601.2.1.0.256.1
  区域设置 ID:    2052
  其他信息 1:    0a9e
  其他信息 2:    0a9e372d3b4ad19135b953a78882e789
  其他信息 3:    0a9e
  其他信息 4:    0a9e372d3b4ad19135b953a78882e789

里面用到的仿真软件好像是上次装博途装的,版本也是v5.4 sp5的,现在想装低的也不行了

楼主:
是v5.4 sp6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用300的编程,不能用博途打开吧?也不能用v13的仿真?
我用300的仿真,结果是
问题签名:
  问题事件名称:    APPCRASH
  应用程序名:    s7wsvapx.exe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