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安川伺服电机来电转动

楼主(2016-11-24):
今天公司设备遇到个问题,配电柜内是安川放大器,外接安川电机,电机带动绕线臂,在手动状态下,设备(总电源)一来电绕线臂以相当快的速度狂转3秒,把外部的安全防护都好坏了,咋回事求大神指点一下

网友A:
程序BUG吧
可能是吧,以前从没有见过,后来发现PLC电池没电了有报警灯亮,换了电池,不知道下次长时间不开电一起动后会不会好

网友B:
之前我自己搞的机器也遇到过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程序BUG或是线接错了(动力线)!
应该不会吧,这设备以前不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