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4):
如图中,实际是松开按钮Q0.0得电,但按照扫描顺序我的理解是第一次产生下降沿会置位M0.1,但下一行m0.6和下降沿会复位m0.1,那么后面一行得q0.0就不会得电?
但实际状态第一次下降位启动,第二次下降位为停止,

但根据扫描周期的话,在第一次下降沿产生的周期中,m0.6通,和下降沿也通,就去复位m0.1了,那么q0.0就不会接通?

纠结。。。

网友A:
把程序下载到PLC中,运行监控、试验,知道结果。不要纠结,有些理论凭自己的理解会误导,实践出真知。
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

网友B:
我的理解是第一次下降沿只是置位了m0.6,当m0.6置位后下降沿已经消失了,所以网络3是不会导通的,只有再一次下降沿的时候才会执行网络3的程序

网友C:
你可以把网络3换成上升沿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D:
西门子200的下降沿是检测到从接通到断开产生下降沿,当扫描到第一行,I0.2断开,将M0.6置1接通,扫描到第二行时,M0.6从断开到接通,I0.2断开,下降沿无法检测到从接通到断开的过程,所以后面的不会执行,M0.6也无法复位,当第二次断开I0.2,由于上一次M0.6已经接通,所有能检测到从接通到断开的过程,所以后面的能执行,M0.6复位。
  • 下载积分:+2(sjm213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西门子200的下降沿是检测到从接通到断开产生下降沿,当扫描到第一行,I0.2断开,将M0.6置1接通,扫描到第二行时,M0.6从断开到接通,I0.2断开,下降沿无法检测到从接通到断开的过程,所以后面的不会执行,M0.6也无法复位,当第二次断开I0.2,由于上一次M0.6已经接通,所有能检测到从接通到断开的过程,所以后面的能执行,M0.6复位。

    我测试过,同样的下降沿去置位不同的输出,那么当的第一个下降沿产生回去同时置位二个输出,那就是说第二行的下降沿也接通的一个周期的

网友E:
    把网络2和三换下位置试试

网友F:
    4楼正确。

网友G:
    四楼兄弟说的很棒

网友H:
    可以用m6.0启动一个定时器,再用定时器启动第二程序段,错开m6.0和i0.2的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