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下,西门子SM322数子量输出模块的替换

楼主(2016-11-24):
请问下,机架上最后一个模块是16个点的SM322,假如我手上只32个点的,在硬件组态中修改型号,下载到模块中能用吗?我的意思是只用前16个输出点,哪位有时间给解答下

网友A:
可以用的,前提是你的硬件组态必须搞好 搞错了不可以用的
已经搞好了,多谢帮忙

楼主:
谢谢你的解答,我明天试试看,应该可以的

网友B:
组态弄对了就可以的。小心后面的点与其他输出模块设置的有冲突
谢谢,已经弄好了,可以用的

楼主:
不知道大家是不明白还是不愿回复这些小白问题,已经搞过了,经测试可以用,没有改地址!在此向两位热心的同行表示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