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J2W的PLC,求助干扰问题

楼主(2016-11-24):
CJ2W后面接一个AD041,上接2个位移、2个压力传感器,设备静止状态下,读取的通道数值范围变化特别大,以至于显示屏的数值闪烁。求助各位大神怎么办?

楼主:
把3个通道的传感器拆下来,只试验一个也不行。排除线长的干扰(把传感器拿到PLC跟前接的)AG已经接上。

网友A:
可能是变送器不行,我公司上次买的一批次温度传感器就是,设备不运转就正常,一运转温度值波动就很大,换了个旧的传感器上的变送器就可以了。
2个巴鲁夫 2个阿托斯
爱好工控

网友B:
在AD模塊+、-端子上並一個電容

网友C:
用CJ的的,不错哦,应该是传感器的问题,输入信号
欧姆龙正品

网友D:
平均數有調了嗎?

网友E:
地接好没有?屏蔽线要用好的.

网友F:
还得从接地和控制电缆屏蔽上下功夫

QQ:1121930977

网友E:
测一下接地有无问题..

楼主:
统一回复:谢谢各位了,最后查到是几个传感器接线的问题引起的互相干扰。

网友G:
你這個可能是接地問題。你自己檢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