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请教三菱drvi指令怎么重复使用?

楼主(2016-11-24):
drvi指令怎么重复使用,怎么我用第二次就不动了

网友A:
把M0断开后试试

网友B:
你第一条指令执行完都没复归驱动条件,第二条怎么执行?

网友C:
M0没断开,下一个DRVI咋执行

网友D:
把T1的闭点串到M0的开点后面试试。

网友E:
断开M0再测试下。

网友F:
第一条指令执行完了等一个扫描周期,再执行第二条指令

网友G:
指令复位后方可继续使用,不限制次数

网友H:
指令复位后方可继续使用,不限制次数+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