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3U和MCGS的问题求教!!!

楼主(2016-11-24):
我这里是用3U通过485BD模块采集仪表的数据,然后在MCGS触摸屏上显示(422口)。。。。出现个这样的问题。 我用软件监控的时候发现仪表返回的数据没有问题。但是当把屏接上去的时候就出问题了,屏上显示的数据不正确了 ,然后我又去掉屏 用软件监控,数据没问题,接上屏就出问题。这是什么原因。。。。485和422干扰了?? MCGS上设置只读D寄存器。。。。。求大神 指导一下什么原因

楼主:
顶上去啊,求助啊 啊啊啊

网友A:
试下根据采集信息生成,直接读取PLC得到的值,注意数据格式。

网友B:
没有关联变量

网友C(2017-02-22):
是不是数据类型或格式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