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J71C24-R2与扫码枪串口通讯问题

楼主(2016-11-24):
用的是讯宝扫码枪,和QJ71C24-R2串口通讯,每次收到数据后串口模块都会报警,并且收到的码总缺少一部分,显示成帧错误,求大神指点~~

网友A(2017-01-17):
通过PLC诊断 看一下模块报警代码是什么
一般都是通信参数没有设置正确 波特率 校验码 停止位等等

网友B(2017-09-03):
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C:
可能是接收的位数设置不正确
MITSUBSHI

网友D(2022-06-28):
楼主能分享一下程序吗,真的感谢
美丽魅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