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洗衣机电机的好坏

楼主(2016-11-24):
请问哪位师傅;如何用万用表判断洗衣机串励电动机的好坏,它有9根线进线,谢谢。

网友A:
你要知道电机内部线圈接线图才好判断

网友B:
你這個不好說,一般洗衣機的電機是單相電機,如果有檔位,那麼它有三條線有二條接電容器的兩個腳,任一條接電源,哪一根接電源。其他六根線是繞在繞組一起的電抗器用於調速。這六根線的頭或尾連在一起,另處三根接檔位。如果是帶電樞的交直馬達,才有勵磁繞組。應該沒有9條線,你仔細看一下,也可能是電容調速的。

网友C:
首先要有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