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5):
有台自动锁螺丝机,产品是固定在工作台面上,每种产品的锁螺丝个数和位置都不一样,通过XY轴来移动电批锁螺丝,产品的类型比较多,要求每一种产品只要编辑过一次参数后,设定好产品代号,下次再做这个产品的时候,直接在触摸屏输入产品代号就可以正常生产了,PLC打算用信捷XC5系列的,我目前的思路就卡在产品编辑过一次后保存,下次直接调用这个上面,还望各位大神给点思路,谢谢!

网友A:
论坛里有程序,直接下载,程序3000步左右
谢谢!在哪里?

楼主:
这台机器是我一个前同事厂里做的,我还没到看,准备晚上去看下实物。

网友A:
这个是三轴平台吧!直接买个三轴,武藏的也可以,国产的也有。
听他说是4个轴,2个Y轴,他是打算用PLC来弄,触摸屏的配方他写好了,现在就差PLC程序。

网友A:
你同事都写了,你还写个啥!可以写个三轴平台,以后多工位可以用三轴拼成大型机,只用一个PLC
他没写PLC程序,估计触摸屏的也是抄别人的吧!

网友A:
配方是做在触摸屏上的???配方没写在PLC里,那你螺丝坐标怎么导入,不是用VB导入CAD再传给PLC

网友A:
你这个设备用户用起来太麻烦了,去看看别人做的螺丝机,直接用CAD命令得出坐标再传给PLC
还有人用工控机直接导入CAD用运动控制卡
我也是觉得用工控机来做比较好,用PLC太麻烦了。

楼主:
上面是他发过来的触摸屏,具体情况我要晚上去看下,我以前没接触过类似的设备。

网友A:
自己慢慢想吧,不难!做完这个还要想想上位机的问题,这只是底层。
最好自己用PLC写个像武藏的三轴程序,以后哪里都能用。写完成这个再用工控机写上位机界面。
三轴和上位机都写完就不错了。
谢谢!我刚刚找了下没找到相关程序,能不能告诉我在哪?我想借鉴下!

网友A:
HMI坐标存储到PLC写完没???会有人告诉你的
应该是没写,我打算晚上过去和他厂里和他沟通下看

网友B:
底层程序做好,这一类的程序,程序编辑最好做在屏上,因为算是通用型的程序。配方做在PLC里,让PLC可以做10几个,20几个程序。如果用变址寄存器和子程序会更方便,比较方便做示教。

之前有大神发个类似贴子 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537723-fpage-0-toread--page-1.htm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530985.html

网友C:
楼主  想问下  你的设备  螺丝是怎么自动上料的
到现在为止,我还没到看实物,准备今天晚上过去看下,我估计是震动盘吧

网友D:
做好配方 就可以了

楼主:
今晚到看了下,触摸屏的配方程序他找人用宏指令已经写好了,就差PLC程序,我就奇怪为什么不连PLC程序写了,据他说那个人是专搞触摸屏的,PLC不是很精通。
huiyang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楼主  想问下  你的设备  螺丝是怎么自动上料的

你用到这种机器吗?螺丝自动上料,一个真空吸,一个用气吹过来。
没错,就是这两种方式
huiyang

网友E:
程序全做在PLC里,占用PLC空间比较大,程序写的又多,用屏做配方方便又容易。又减经PLC负担,减少PLC程序步数。PLC只控制走位就好了,定位数据最后肯定是保存在PLC里面的。楼主搞明白配方基本上这个思路就明白了。
是的,我现在写了大概的程序,让他借鉴我思路去弄,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现场给他调试。

网友F:
用顺序控制,很简单的!
我现在用的就是步进指令

网友G:
螺丝是人工放上去的吗?
震动盘加吹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