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gx works2问题,打开程序连接PLC读取按钮是灰色怎么回事

楼主(2016-11-25):
PLC已连上机,打开了之前编辑的程序,选择读取,读取按钮是灰色,怎么回事请教大家,谢谢,如果新建读取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A:
打开的程序段窗口太多了,关闭就行了。

网友B:
读取成功没有?读取成功电机左侧栏的主程序-mainJIU 双击就可以了

网友B:
没有读取过,,,还可以新建一个空白工程再读取

楼主:
测试了一下,原因是FX3G PLC使用了标签功能,打开电脑内已有程序-读取按钮灰色,如果没有使用标签的,打开已有程序则可以读取PLC程序覆盖电脑内已有程序。
FX3U不存在这个问题。
gx works2问题,打开程序连接PLC读取按钮是灰色怎么回事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