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5):
最近公司搞了一keyence VT7的触摸屏,用自己的电脑以太态网不能通迅,同事的笔记本可以,设置都一样的,郁闷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现在keyence最新的也是 VT5系列触摸屏 没有vt7的  通讯的话电脑软件这里要设定。
不好意思,是VT5-W07。电脑和软件都设了,就是不能通迅。

网友B:
VT5 7寸的多少钱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现在keyence最新的也是 VT5系列触摸屏 没有vt7的  通讯的话电脑软件这里要设定。

您好,请问,我在淘宝上买的KEYENCE  VT STUDIO VER4.0   不带序列号直接安装完成的,在选USB  通讯,PC 连人机VT3

软件显示 USB 通讯错误中断了,是怎么回事了

网友D:
vt5的触摸屏软件应该是的KEYENCE  VT STUDIO VER6的吧,

网友E(2017-01-11):
你的电脑的IP设置有问题吗?

网友A(2017-06-15):
现在都用7.0 的软件了
引用 网友C:

您好,请问,我在淘宝上买的KEYENCE  VT STUDIO VER4.0   不带序列号直接安装完成的,在选USB  通讯,PC 连人机VT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