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5):
各位大神:小弟想做一个模拟拉深工艺中压边力控制的装置,要求压边力1000N恒定,精度1%,保持5分钟内。想用伺服电机连接电动缸加力传感器来做,不知能否实现?谢谢啦

网友A:
可用伺服的扭力模式来做,保压过程只要扭力不超过 100% 就不会过载!
加力传感器就变成闭环,一般需做PID控制

楼主:
谢谢解答,不知大神做过类似的东西么,精度是否能到1%

网友B:
    没有做过这样的设备,但从说的过程来看应是问题不大
工业爱好都 ,智能家居的业余爱好

网友C:
你百度一下  纸箱抗压检测系统  就是跟你一样的原理  伺服 控制丝杠 持续给力 一直维持在设定的力值

网友D:
我倒是做过用台达B2伺服钻孔的程序。力矩到达伺服就停止运动。力矩小于的话,就继续运动。

网友C:
他要的功能是  产生一个恒定的持续的 压力 或者拉力  会根据实际变化自动调节到设定的力

网友A:
个人见解:
闭环控制的精度是否能到1%
必须看系统整体的表现:
像 控制器即时性,传感器线性度,机械刚性...
不单单看伺服性能!

楼主:
好的,谢谢
引用 网友C:
你百度一下  纸箱抗压检测系统  就是跟你一样的原理  伺服 控制丝杠 持续给力 一直维持在设定的力值

楼主:
嗯嗯,是这样的。但现在还未进行详细设计,先评估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,谢谢啦
引用 网友A:
个人见解:
闭环控制的精度是否能到1%
必须看系统整体的表现:
像 控制器即时性,传感器线性度,机械刚性...
不单单看伺服性能!

楼主:
那是加力矩传感器,还是电机本身的力矩环就可达到?您那嘎力矩精度到多少呢,麻烦啦
引用 网友D:
我倒是做过用台达B2伺服钻孔的程序。力矩到达伺服就停止运动。力矩小于的话,就继续运动。

网友E:
如果伺服力矩模式应做不到那么高精度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