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
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三菱PLC与组态王控制

楼主(2016-11-25):
三菱国产PLC FX2N与组态王通过串口通信! 通讯已经建立起来可以用组态王控制PLC的位控制点,现在就是PLC的位在组态王上监控不了!
比如一个指示灯监控PLC一个中间量M点! M点变化组态王指示灯没有变化! 求各位大神支个招!!!!!

网友A:
重启电脑,检查驱动试试

楼主:
驱动重新装了!还是不行,能写不能读

楼主:
求各位高手支个招

网友B:
没有建立变量关系吧

网友C:
数据 词典变量没设置好吧!

楼主:
变量也建立的,就是不行!

楼主:
还有高手支个招吗?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!
huiyang

网友D:
变量属性找找原因。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原来是效验位搞错了!谢谢大家的回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