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ZRN回零的问题请教一下

楼主(2016-11-25):
用ZRN指令回零时,当处在零点和负限位之间时无法正确找到零点,直接跑到负限位处,该怎么办?
我想用DRVI指令将电机位置移到正限位和零点之间,但是发现这个指令没法发无限脉冲,求大神指导
补充一下,我控制的是步进电机,是不是不能用dszr这个指令?

网友A:
用DSZR指令,可以寻找原点

网友B:
DRVI指令是需要零点信号,就是编码器的z相脉冲。

网友A:
步进电机可以用dszr这个指令,仔细看一下PLC说明书,按要求接线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