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大神的进来
wimpire

楼主(2016-11-25):
要在远程定位模块AJ65BT-D75P2-S3实现自动定位过程中暂停功能,程序给个信号,继续接着定位,有人知道暂停指令地址是哪个,编程要怎么写??

网友A:
换个思路,就是你可以让轴停止,然后在进行轴启动就好了!走的绝对位置会继续走完成
QQ:569456723
wimpire

楼主:
关键是模块哪个地址是轴重启功能?没找到

网友B:
用跳转指令,给个暂停信号时,跳过相关程序.PLC不扫描这段程序了,不就等暂停了??
是大神的进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