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1E 20点 电源问题求助

楼主(2016-11-25):
之前用DC24V的电源,一通电POWER指示灯在闪,较光亮(电源板DC24V输出正常)。。。。。换成220V电源正常工作几次,每次大概3个钟......现在POWER灯又在闪(220V也正常)。。什么情况?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

网友A:
型号报一下
CP1E-E20,工作电源DC24V,跟AC220V两种规格都出现POWER灯闪或不亮,,用CP1H工作正常,没出其它问题

网友B:
具体型号给我,帮你查下
CP1E-E20,工作电源DC24V,跟AC220V两种规格都出现POWER灯闪或不亮,,用CP1H工作正常,没出其它问题
欧姆龙正品

网友C(2017-01-06):
确定是这个型号

楼主:
确定,年底忙没能及时回复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