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2NC-32MT的PLC问题

楼主(2016-11-25):
我有一个三菱FX2NC-32MT的PLC能成功通信,读取程序时不提示输入口令,但读取时出现错误是什么原因?请各位大师指点。谢谢了!

网友A:
什么错误

网友B:
程序应该加密了,需要密码才可以读取。如果对程序没什么需要可以清除试试!
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!
供应二手拆机PLC 、触摸屏、伺服、步进、变频器、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、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楼主:
显示,读取异常

网友C:
有原程序的,可以格式化PLC,试试看

网友D:
通讯线坏或者驱动安装异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