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WOR D264 H20 D264这个怎么理解

楼主(2016-11-26):
我刚接触PLC,请教一下,三菱PLC指令WOR D264 H20 D264怎么理解,谢谢!

网友A:
H20,二进制就是0010 0000,WOR之后,很显然,其确保了D264的第6位为1.

网友B:
查一下指令手册吧
WOR是逻辑或指令,以二进制形式进行逻辑或运算。

网友C:
把 D264中的 ASC字符(a-z,A-Z),不管原来是大写还是小写,都转换成小写,以方便后面的字符比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