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6):
各位大咖们好,
     三菱伺服加三菱马达,马达做好原点后,没次走到一个固定的位置,设定时可以走到位的,可是后来,慢慢就走不到位置了。
这个是什么原因啊。

网友A:
要设定原点开关,之后要清零

网友B:
查查联轴器

网友C:
伺服电机的Z相脉冲作为原点很准

网友D(2017-01-09):
马达走不准问题很多,有机械,线路,程序问题。可以用排查法,逐个排查

网友E:
机械部分的可能性特别大 查查联轴器 主要看一下 这种不到位现象 是不是有一定的规律 有规律 问题就好找一点  没有规律的可能会是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