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6):
最近公司出了一台设备到天津。使用的时候PLC莫名其妙的重启,开始以为是程序问题,后更改程序和更换PLC问题依就。再试过单独供电。更换电源。都不能处理好,昨晚半夜还打电话过来。重启了8次。今天在现场听说重启了一次。因为设备是整线中的一个工序。一停全部停。而且要5分钟后才能开启。公司,厂家天天催。在现场一呆就10几小时,晚上回去旅馆还没车。零下几度。好累,好苦。

网友A:
估计还是程序问题,什么牌子?

网友B:
检查PLC电源有没有瞬时停电,如果PLC是220v供电,用一带灯220v小继电器并联在PLC电源上,让它像交流接触器那样用自己的触点启动自锁,万一有瞬时停电继电器就跳开,证明有瞬时停电发生。

网友B:
直流24也可以那样试,继电器改用24v的就行。

网友C:
楼主,是不是西门子的PLC

楼主:
是的,刚从厂里出来,又重启了两次。好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估计还是程序问题,什么牌子?

西门子sMart200,程序在多台设备都用,也单独测试。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小问题..

麻烦告知。已经搞了几天都不行。人都快崩溃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检查PLC电源有没有瞬时停电,如果PLC是220v供电,用一带灯220v小继电器并联在PLC电源上,让它像交流接触器那样用自己的触点启动自锁,万一有瞬时停电继电器就跳开,证明有瞬时停电发生。

谢谢,明天试试

网友E:
单单plc断电还是整个系统断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单单plc断电还是整个系统断电?

就pLC,HMi都没有。炮火连天的晚上,刚找了个小旅店。

网友C:
西门子有时出的问题特别怪,楼主有试过PLC信息诊断吗?CPU是什么情况?还有外部是否有大功率焊机之类的负载,3楼的方法有必要尝试一下,手头能找到好点的电源滤波器的话,加一个试试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西门子有时出的问题特别怪,楼主有试过PLC信息诊断吗?CPU是什么情况?还有外部是否有大功率焊机之类的负载,3楼的方法有必要尝试一下,手头能找到好点的电源滤波器的话,加一个试试看

昨晚想了一下,如果PLC正常重启的话,我程序做了个照明控制,会自动打开。也就是说断电重启对其它控制有影响,照明是没有问题的。但现在情况就是全部控制都关闭。外部没有大功率焊机,我这pLC就只是控制一个22KW风机星角起动和几十个电磁阀。而且同一路线还并了另外一套设置,一样的PLC,那套系统就没有出现问题。一夜没睡好,一会还到现场去。

网友D:
看看是不是用子PLC自带的电源去接外部负载,
有次电工接错线了,导至电磁阀一动作PLC就重启 OMRON的PLC

网友E:
第一步,强制把所有输出一起置一(变频可以不用),看有没有短路现象,用万用表量下电压看有没有压降或者超压(电机线或220搭到控制线路里)。有可能的话在220转24里多并一个电源板组成双电源,该24伏不要有断路器通断,直连plc。
第二步,观察下程序,看有没有能重启plc的特殊标志位或者指令。
第三步,尽可能的留意下重启时的规律。
第四步,看plc有没有报警记录。

网友A:
有些问题就出在你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,西门子诊断信息挺方便的,程序里有没有通迅,循环一类的

网友F:
看看24V输出是否有短路或者过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看看24V输出是否有短路或者过载

CPU直接220接入~24只是用在传感器和模块供电!

网友A:
有条件把两个相同程序的PLC交换下试试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昨晚想了一下,如果PLC正常重启的话,我程序做了个照明控制,会自动打开。也就是说断电重启对其它控制有影响,照明是没有问题的。但现在情况就是全部控制都关闭。外部没有大功率焊机,我这pLC就只是控制一个22KW风机星角起动和几十个电磁阀。而且同一路线还并了另外一套设置,一样的PLC,那套系统就没有出现问题。一夜没睡好,一会还到现场去。

24v也是要注意的地方,有一次有一台触摸屏无规律重启,换一台还这样,最后查明是一报警指示灯线路电线外皮破损短路,报警引起24v短路,24v电压低引起触摸屏重启,而报警不是有规律的,是随机的。

网友G:
重点检查负载侧,不要怕麻烦,每一个负载端子处看看,闻闻,在正常时用绝缘物敲击一下线路或是负载,

网友H:
我觉得是负载可能有短路引起。这个短路不是频繁动作,只是在动作的时候导致PLC内部电源被拉低,此时PLC就重起了,这时负载也被断开。等到程序运行到短路的负载动作的那一步程序时又发生这种现象,重点要监控程序,看它运行到哪一步时发生重启。然后检查这步程序所控制的动作和负载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
CPU直接220接入~24只是用在传感器和模块供电!

已换,问题依旧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觉得是负载可能有短路引起。这个短路不是频繁动作,只是在动作的时候导致PLC内部电源被拉低,此时PLC就重起了,这时负载也被断开。等到程序运行到短路的负载动作的那一步程序时又发生这种现象,重点要监控程序,看它运行到哪一步时发生重启。然后检查这步程序所控制的动作和负载。

他不是运行到那步停,因为我程序只是做循环控制,每隔几分就动作一次,但是他有时一天停2次,有时一天停10多次。一会一个一个负责检查看。北方外面好冷啊

网友B:
你的PLC电源有没有用380v变220v的隔离变压器供电,用变压器会好一点。现在不要相信原理或者应该正常的思路,用排除法。重点是检查PLC电源,而且是因为负载变化引起的电源变化。接线有没有接触不良等,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。

网友I:
S7-200就是这样,动不动就丢程序和参数。

QQ980347789

网友J:
24V可能短路了.

网友K:
我觉得试着找找规律,按这频率肯定不是一个常用的功能,很可能向楼上几位说的是不是报警输出,或者哪个频率很低的输出,可以用软件强制输出测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我觉得试着找找规律,按这频率肯定不是一个常用的功能,很可能向楼上几位说的是不是报警输出,或者哪个频率很低的输出,可以用软件强制输出测试下

报警只在触摸屏做了提示。昨天才装了输出报警灯,更怪的是白天停的少,晚上停的多!更麻烦的是设备要24小时开机,停个几分钟都叫得很,所以有些测试检查暂时做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24V可能短路了.

24V只用在触摸屏供电和风机过载及模块供电。PLC是220V供电,早上到现在还没停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PLC电源有没有用380v变220v的隔离变压器供电,用变压器会好一点。现在不要相信原理或者应该正常的思路,用排除法。重点是检查PLC电源,而且是因为负载变化引起的电源变化。接线有没有接触不良等,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。

有道理。谢谢

网友L:
三菱FX2N遇到过一次,与你所述现象完全一样,到现场2次,把PLC由220VAC供电改为24VDC电源盒供电,故障时电源盒故障灯闪了一下,才发现是偶发短路,排查全部由PLC24V供电的线路和传感器,最后才发现是一个传感器的电源线接头有偶发性短路。

网友M:
检查电源,电路,

网友N:
引用 网友H:
我觉得是负载可能有短路引起。这个短路不是频繁动作,只是在动作的时候导致PLC内部电源被拉低,此时PLC就重起了,这时负载也被断开。等到程序运行到短路的负载动作的那一步程序时又发生这种现象,重点要监控程序,看它运行到哪一步时发生重启。然后检查这步程序所控制的动作和负载。

这个可能性比较大;

网友O:
应该是24V负载偶发性短路或过载引起,把需要24V供电的负载与PLC分离,改为独立的开关电源供电。

网友P:
PLC重启居然要5分钟?正常情况下要不了30秒吧。排除电源电压不稳,输入输出,应该就是PLC本身问题了。

网友Q:
引用 网友O:
应该是24V负载偶发性短路或过载引起,把需要24V供电的负载与PLC分离,改为独立的开关电源供电。

比较赞同此类故障的发生。将外部24V与PLC24V电源分开。

网友R:
赞同35楼wushuxin建议

网友S:
用隔离变压器给PLC供电
不要使用PLC输出的24V给外围供电

QQ:1121930977

网友T:
感觉是偶发短路。检查负载,每次停的时候如果和特定负载有没有关系;如果检查不出来,就用35楼的办法,起码PLC不会重启了,再仔细观察,查找到最终的原因。
huiyang

网友U:
plc上自己带的电源最好不要用。那玩意真的不好说。没问题还好,有问题搞死人了。

网友V:
楼主,现场24V短路也会引起啊

网友W:
一、建议查看PLC信息(如果是程序,数据处理等引发的故障,一般会在这里有记录)。
二、查看外围电路,哪个动作,或者传感器引发的PLC短路保护。这个可能性大点。

网友W:
三、可以把PLC自身的电源不带任何传感器,所有传感器类电源用开关电源供给。这时就有一个可能,PLC输入端如果串有高电压,也会自己保护。最理想的就是能在现场抓住故障发生的那一刻,我曾经蹲守抓到过一会,

希望对你有用。

网友X:
怀疑是瞬间停电了,单独测试电路

网友Y:
解决了吗 楼主

网友Z:
引用 网友B:
检查PLC电源有没有瞬时停电,如果PLC是220v供电,用一带灯220v小继电器并联在PLC电源上,让它像交流接触器那样用自己的触点启动自锁,万一有瞬时停电继电器就跳开,证明有瞬时停电发生。

这个方法不错,可以检测掉电情况,这里无效 其他地方也可以用的到

网友AA:
引用 网友Z:

这个方法不错,可以检测掉电情况,这里无效 其他地方也可以用的到

我不赞同这说法,用继电器判定瞬时断电不可取,继电器是感性负载,在时间范围内断电继电器是不会断开的(特别在有干拢地方,运动过程中有瞬时对地等),看电子波形记录,可以看出电压,电流的变化,可判断。

网友AB:
解决了吗?

网友AC:
加个ups才多少钱

网友AD:
可能你用了PLC自带的DC24V来驱动负载了。容量不够

网友AE:
PLC自带的DC24V来驱动负载

那得有多省,估计楼主找到毛病了,所以不会再来了,这个论坛有些人 ,发了帖子,提了问题,然后消失,也不上来说下后续情况,
  • 下载积分:+5(gaoyadian) 好贴好贴!

网友AF:
    昨天接到一个北大青鸟消防的一个气体灭火控制器,第一次见这东东,马上要送电了,很急啊!安装好探头,声光,紧急启动及强切和泄压阀,模块等,调试时也不能启动,也不报警,编好程也不行,后来脱开钢瓶就可以了,后来检查,居然是拖动的24v电磁阀是1.5A一个,四个并联功率达到一百多瓦,后来发现控制自带24v启动电源容量不足,直接加中继,这种问题应该和电源关系比较大
    huiyang

网友U:
    也许安全继电器可以解决你的顾虑。继电器本来就有欠压保护功能。
引用 网友AA:

    我不赞同这说法,用继电器判定瞬时断电不可取,继电器是感性负载,在时间范围内断电继电器是不会断开的(特别在有干拢地方,运动过程中有瞬时对地等),看电子波形记录,可以看出电压,电流的变化,可判断。

楼主:
    谢谢大家的帮助,问题已解决。原来设计人员改变了方案,将原来装在外面的有几个电磁阀将在设备里面,当设备使用时,开始不会有问题,几天后粉尘增多,而安装人员在安装接线时没接地线和密封不好,因粉尘带有强静电,旁边有一台静电发生器,而我PLC没经过中继转换直接驱动电磁阀,当动作时就有可能短路。后清理电磁阀加中继隔离。问题就没再发生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gaoyadian) 感谢分享!
  • 下载积分:+5(mqgmqg) 感谢分享!

网友AE:
    楼主终于出现了,有头有尾,有始有终,赞一个。

    200smart的plc继电器输出的型号设计有缺陷,抗干扰能力太差了,是一个大陆特供的系列。

网友AG:
    谢谢楼主,增加经验。

网友AH:
    程序确定没问题,那就是外部引起的;重点是电源要确定有没问题,跟着查接线有没有错。

网友AI:
    楼主有头有尾,有始有终,赞一个。

网友C:
谢谢楼主分享经验,西门子的东西问题有时太怪了

网友AJ:
我估计是电源混了,PLC的24V电源和开关电源了。关键在于输入信号的电源混了,要不就你的开关电源小了,容量不足。

网友AK:
PLC内部电源我是从来不用的。

网友A:
现场粉尘大不好弄,想起来我也在涂装线遇过,除尘坏了,和喷涂控制器通讯老中断停机,吹一遍好几天,叧外继电器底座也得常吹。

网友AL:
加滤波器看看

网友AM:
有可能 这是输出导致的短路问题, 以前遇到过。

网友AN:
楼主有头有尾,有始有终,赞一个

网友AO:
学到东西了

网友AP:
西门子PLC的电压要求比较高~~~~~~~~··加稳压试试~~~~
一直在努力,还需更努力……

网友AQ:
加电源虑波器看看,才几十元一个

网友AR:
把CPU 單元更換一下,你就知道原因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场粉尘大不好弄,想起来我也在涂装线遇过,除尘坏了,和喷涂控制器通讯老中断停机,吹一遍好几天,叧外继电器底座也得常吹。
我的设备就是涂装线上的。

网友AS:
PLC重启,那当然是外部问题了

QQ:84818626

网友AT:
居然看完了

网友AR:
可以處理的,冷靜的思考是快速處理問題的關鍵。

网友AR:
這個問題我碰到三次了,有幸都解決了。

网友AU:
从头看到尾,讨论的内容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,谢谢
未来,未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