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册
西门子通讯干扰

楼主(2016-11-26):
请教各位,西门子300与SEW伺服通讯偶尔中断,连接共4个SEW伺服,总是最后一个伺服通讯不稳定,电网零地共用,地线接也不行,不接也不行,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快捷的办法!

网友A:
安装终端电阻来吗

网友B:
检查一下profibus插头,方便的话更换新的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