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三菱QD75MH4定位模块报警01F5

楼主(2016-11-26):
各位路过的高手,我这里有一台设备。有QD75MH2和QD75MH4两个定位模块。有两个伺服频繁出现,在循环加工过程中在原始位停止不动且无报警的现象。在用软件监控的时候选择软件里的系统监控。发现两个模块都有黄色叹号。报警信息显示01F5。描述是:同时启动的对像轴忙。解决方法:同时启动对像轴启动数据号修改为正常。这个号我知道在软件里,可怎么设置呢?必须设置吗?我的微信183406168望指教。

网友A:
学习了,希望有人关注

网友B:
程序中不会加个BUSY信号
另速度超过最高速度也会报这个错,这是三菱的一个BUG
能否给讲详细点?出这个原因为什么出?如何解决它呢?
下载积分:+2(lfzgb1)

楼主:
CPU我更换过了,现在是三菱Q系列里扫描周期最快的。也不行。

网友C:
程序有错误,不是硬件有错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