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
现在大家做工控,都装的什么系统啊?我还在用WIN7

楼主(2016-11-26):
我还在用WIN7,有用高系统的吗?支持工控软件吗?

网友A:
win7可以,建议目前用WIN7 32位,其他系统兼容性不好

网友B:
做工控用的电脑系统不在于新,在于稳定的兼容性

网友C:
我现在用win10 32位比win7 32位好。

楼主:
想着换新本本呢。考虑着安装什么系统呢。用WIN7多年了,所有工控软件基本上都能装的上。但新本的话,安装WIN7是否可以呢。

楼主:
大家帮忙推荐一款联想thinkpad的商务本,价格不要太高的。

网友D:
我现在Win7-64

网友E:
win7-32

网友F:
用博途就要WIN7-64位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大家帮忙推荐一款联想thinkpad的商务本,价格不要太高的。
用TP,当然首选T系列,7000大洋总是需要准备的,要不然用联想昭阳也差不了多少。

网友G:
我现在的配置是,主要电脑,XP,WIN7 32(主要使用)双系统。备份电脑,WIN10 64,虚拟WIN7 64。

网友H:
现用XP系统配置,以前我用过WIN7 32位不兼容欧姆龙PLC,特别是CP1E系列出现蓝屏。

网友I:
电脑安装3个操作系统,win10_64位系统作为平时上网娱乐用,win8_64位系统可以安装支持64位的工控软件,如西门子博图V14、200smart、欧姆龙ONE4.4、三菱GX2、GX3等,win7_32位系统安装大多数的工控软件。启动电脑可以选择系统,非常实用方便。
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

网友J:
都是高大上的武器,你们都小米换步枪了,我还用着XP系统。

网友I:
用DiskGenius分区软件把1TG硬盘分3个主区,剩余分为逻辑区D盘,C盘安装win10_64位系统,E盘安装win8_64位系统,F盘安装win7_32位系统。用BCDautofix修复系统启动,再用DiskGenius分区软件删除E和F盘盘符,这样启动电脑可以选择系统。
链接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c2eJGe0
密码:471n
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

网友K:
我用win xp 32位

网友L:
我用这个

网友M:
Win10 64位 好用多多,目前没发现不兼容的

网友N:
win7 32位应用5年!兼容还可以!

网友O:
用WIN7 32位的,不敢升级啊,太多的工控软件
mythic

网友P:
64位WIN10,从测试版本就在用,没出现不兼容
至于32位系统,很多年前就不用了,
~

网友Q:
win7 64 win7 32 两个系统
路过的时候记得、哥在打劫。

网友R:
windows7-32位

网友S:
配置渣就用win7 32位,我用win7 64位,没发现不兼容的问题,win7出现多少年了,竟然还有人说除了32位,其他兼容性不好的

网友T:
引用 网友H:
现用XP系统配置,以前我用过WIN7 32位不兼容欧姆龙PLC,特别是CP1E系列出现蓝屏。

我的也出现,不过是在拔数据线的时候出现

楼主(2016-12-30):
引用 网友H:
现用XP系统配置,以前我用过WIN7 32位不兼容欧姆龙PLC,特别是CP1E系列出现蓝屏。

XP不兼容CP1E的,我原来用XP,后因为总是蓝屏才更换了WIN7系统。到现在用了有2年多了吧。

网友U:
博图V14必须装64位系统,建议电脑装双系统

网友:
配置高建议用WIN7和win8甚至win10都行。可以安装XP虚拟机解决软件不兼容现象
老电脑就踏踏实实用XP最好了。流畅稳!

楼主(2017-03-21):
WIN 64位,兼容性有问题.更换成了WIN7 32位,OEM系统.正在体验中.

网友V:
引用 网友B:
做工控用的电脑系统不在于新,在于稳定的兼容性

说的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