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bus主站和从站中的V保持寄存器取值?

楼主(2016-11-27):
modbus主站和从站中的V保持寄存器取值? 如下面我给出的程序
modbus主站
,其中寄存器V24.0~V24.7 和V25.0~V25.7的值是多少?

网友A:
我也想知道。

网友B:
主站写入从站是VW50的值,从站是显示VW26值。可能是,用串口调试软件监控看看

楼主:
图一为完整主站,从站中vw20和vw22都有传送指令?还是v24.0~v24.7 , V25.0~V25.7的取值?

网友C(2017-08-07):
网络13、15、17可以合并,没有给vw0赋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