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
三菱伺服控制系统中,若伺服电机编码器损坏,应如何?

楼主(2016-11-28):
三菱伺服控制系统中,有伺服电机内的编码器损坏后,是否直接更换编码器后便能使用呢?还是电机和编码器一起更换才可以用的?听说须原厂调试好的三菱伺服电机及编码器一起才能用的,是真的吗?

楼主:
也听到台湾的一位朋友也这么说。

网友A:
主要是编码器零位调整困难。

网友B:
可以单换编码器的但价钱不低,自行更换有难度,最好就近找三菱代理商帮忙解决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