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8):
我在做轨道控制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变频器启动后,对射传感器信号就会消失,现在已经确认是变频器的干扰所致的,请问有什么好的抗干扰的办法吗?我对传感器信号线接了屏蔽线,效果不明显。

网友A:
本论坛找找,有人已经发过类似言论

网友B:
引用楼主kaixinxiaogg于2016-11-28 11:07发表的 变频器启动后,对射传感器信号消失 :
我在做轨道控制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变频器启动后,对射传感器信号就会消失,现在已经确认是变频器的干扰所致的,请问有什么好的抗干扰的办法吗?我对传感器信号线接了屏蔽线,效果不明显。

我遇到过你所说这个问题,通常想到的是换线,屏蔽线,我换了不行,然后我重新接了底线,有点效果,最后是传感器固定在轨道的之间加了绝缘物体,这样才使信号正常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