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8):
基恩士PLC用ML16V总线控制45个轴,每三个轴一组为一工位,每个工位走500个点位(相当于配方)。
触摸屏上可输入和查询每工位三轴坐标,触摸屏程序在PLC里已经写好。
现在自动程序同时运行15个工位,变址寄存器(Z1-Z10)不够用,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同时运行,变址寄存器只有10个。求解决思路,谢谢!
控制轴中有转矩控制,只能用ML16V和一个PLC。这是基本条件。

网友A:
变址可以重复用的,但要前提对程序没有影响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hezhen880924) 谢谢!

楼主:
    HMI坐标存储和自动运行不在同一时序,可以重复用变址寄存器,这点没问题。
    现在如果15个工位同时运行,在同一时序变址寄存器同时使用,变址的数量是一个问题。
    就算可以用变址存储指令:
    变址寄存器进栈保护ZPUSH
    变址寄存器出栈恢复ZPOP
    也要在不同时序变址存储才能使用。
    西门子S7 1200 1500变址存储没有这个问题。
    如果不用变址寄存器Z,用select case选择语句去写10工位以后的工位,坐标点位太多case条件太多。
    点参数不太好用,不想用点参数一个一个运行。

网友B:
    我从来没有听说变址不够用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hezhen880924)
  • 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C:
    你可以把变址做成宏,送多少次都没问题
  • 下载积分:+2(hezhen880924) 谢谢你的思路,是解决问 ..
  • QQ:569456723

网友D:
    引用楼主hezhen880924于2016-11-28 11:39发表的 用一个基恩士PLC写多轴多工位程序,现在变址不够用,有什么思路 :
    基恩士PLC用ML16V总线控制45个轴,每三个轴一组为一工位,每个工位走500个点位(相当于配方)。
    触摸屏上可输入和查询每工位三轴坐标,触摸屏程序在PLC里已经写好。
    现在自动程序同时运行15个工位,变址寄存器(Z1-Z10)不够用,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同时运行,变址寄存器只有10个。求解决思路,谢谢!
    控制轴中有转矩控制,只能用ML16V和一个PLC。这是基本条件。

    ???楼主用了几个ML16V??应该是三个的吧??

    每次用DM里保存的值刷新缓冲区不就可以了吗?循环500次即可啊

    有点不明白楼主的意思

    上程序看看吧,还是!

    还有,楼主ML16V模块用的是一般模式还是高速刷新模式?(高速刷新模式下占用地址少)
  • 下载积分:+1(hezhen880924) 谢谢你,不想用太多点参 ..

楼主:
    是用EM存储数据刷新点参数1和2里的坐标和速度缓冲区;
    点参数1做单轴绝对定位,手动时示教试运行用;
    点参数2做三轴直线插补,自动时运行;
    转矩控制是用运动流程控制,先位置模式后转矩模式。
    如果要圆弧插补就在点参数3里。
    每个ML16V只用了3个点参数,自动里坐标的传送要用到变址。
    yanzhi2008

网友E:
    用触摸屏里面的变址,一般你是用不完的
  • 下载积分:+1(hezhen880924)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用触摸屏里面的变址,一般你是用不完的

    谢谢你的思路,但触摸屏变址寄存器实时性达不到吧!最好是PLC里能决的办法。
    在PLC里用宏去做,如果有两个以上工位同时完成,进入下一点运行请求还要做优先级判断。这个就有先后的问题
    先进先出指令能解决这个问题,谢谢了!
    还有什么好的思路吗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
    谢谢你的思路,但触摸屏变址寄存器实时性达不到吧!最好是PLC里能决的办法。
    在PLC里用宏去做,如果有两个以上工位同时完成,进入下一点运行请求还要做优先级判断。这个就有先后的问题
    先进先出指令能解决这个问题,谢谢了!
    还有什么好的思路吗?

    工位完成后你是用中断去处理?用中断可以在中断里进行字移位(占用双倍地址)触摸屏D0-D499,bmov d0 d6000 k500,定位完成移位执行 DSFR D6000 k500。
    不是中断的话变址可以重复使用。(相当于变址退避功能)
    ld sm400
    mov d0 z0
    轴1程序
    mov z0 d0

    ld sm400
    mov d1 z0
    轴2程序
    mov z0 d1

    ……
  • 下载积分:+2(hezhen880924) 谢谢

网友G:
    横河PLC的变址寄存器是256个,数据寄存器64K 。绝对够用,稳定性和扫描及处理速度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hezhen880924)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
    工位完成后你是用中断去处理?用中断可以在中断里进行字移位(占用双倍地址)触摸屏D0-D499,bmov d0 d6000 k500,定位完成移位执行 DSFR D6000 k500。
    不是中断的话变址可以重复使用。(相当于变址退避功能)
    ld sm400

    谢谢你的思路,不想用中断,没有这么高的优先级,程序结构会变的复杂。
    我想了下,运行坐标提取不用变址退避也可以。
    程序从上往下扫描,用同一个变址寄存器坐标提取,多工位坐标不会有干涉的问题。
    谢谢你的方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横河PLC的变址寄存器是256个,数据寄存器64K 。绝对够用,稳定性和扫描及处理速度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。

横河PLC没用过呀!好用吗?

网友H:
早期的PLC内存小,变址寄存器很少,都是一起用,只是分析程序的时候,要仔细些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hezhen880924)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    早期的PLC内存小,变址寄存器很少,都是一起用,只是分析程序的时候,要仔细些。

    谢谢你的回答,通过讨论我对变址寄存器的用法有了很深的理解,多工位的难点问题已经解决,思路清晰。
    现在的中大型PLC已经很强大了,特别是网络和总线的应用,对于中型系统的构建很方便,图纸很简洁,电工不用太累。
    中大型PLC指令的扫描时间越来越短,CPU越来越强大,对数据的处理游刃有余。
    逻辑动作用T形图,简洁!
    数据处理用C语言,方便!
    立体模型坐标用工控机VC作上位机程序,工控机把处理数据走网络传给PLC做运动控制和逻辑控制,工控机和人机界面与人交互,非常直观易于理解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
    横河PLC没用过呀!好用吗?

      在日系PLC里面是精品,F3NC96单个位控模块搭配安川伺服,可以控制16个轴。PLC软件设置里面有本地I/O寄存器和内部寄存器。看图片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
    工位完成后你是用中断去处理?用中断可以在中断里进行字移位(占用双倍地址)触摸屏D0-D499,bmov d0 d6000 k500,定位完成移位执行 DSFR D6000 k500。
    不是中断的话变址可以重复使用。(相当于变址退避功能)
    ld sm400

    大哥,sm400是三菱的内部辅助特殊继电器

    KEYENCE是cr2002哦,哈哈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
      在日系PLC里面是精品,F3NC96单个位控模块搭配安川伺服,可以控制16个轴。PLC软件设置里面有本地I/O寄存器和内部寄存器。看图片。

    兄弟,横河的产品国内好买吗?价格公道麽?现在做项目要搞这种偏门的,让那些搞破解偷师的没出路。(玩笑了)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
    兄弟,横河的产品国内好买吗?价格公道麽?现在做项目要搞这种偏门的,让那些搞破解偷师的没出路。(玩笑了)

      首先声明一下,我绝不是卖PLC的,是做技术的,早年也用过三菱和西门子,这些年一直在横河,保密性和稳定性没得说。价格比三菱Q系列和西门子300稍微便宜一点。尤其是在专业领域温控和位置控制方面他有绝对优势。如果感兴趣你可以查看相关资料深入的了解,说多了论坛里有人说我推销产品。其实横河并不是小众化产品,只是在中国市场占有量比较低,但是有完善的保密机制,对于收不到设备款还是有一定帮助的。今年在甘肃碰到佛山恒立泰压机的销售人员,他说以前他们都用西门子,就是因为是大众化产品。因为尾款问题,后来改为德国倍福。这当中也说明了很多问题。还有就是从日本进口到中国的设备很多都是用横河PLC的,这是我亲眼所见。这次说到横河就是因为其它品牌PLC变址寄存器不够用,对比起来横河优势很大啊!另外这是学习的时候横河与其他品牌的对比。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!我只是把这几年使用横河PLC的心得分享一下,没有其它意思。不喜勿喷啊!好了,就说这么多吧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
    大哥,sm400是三菱的内部辅助特殊继电器

    KEYENCE是cr2002哦,哈哈

    受教了,基恩士PLC没用过,工作中只接触三菱欧姆龙西门子,只是提供楼主一个思路。

网友I:
    参与讨论一下,每轴一工位,举例比如10轴共用Z0,每轴数据50个。1轴D0-D99;2轴D100-D199.,...........D900-D999.  初始化D1000=0,D1001=100D,1009=900。每次,把初始化值赋Z0,执行工位后,D1000加2做地址偏移。差不多这个意思。

网友J:
    呃呃呃 可以这样做吗 我有用过ML16V 控制过 14个轴 但是没有控制那么多

网友K:
    三菱的话   就是9楼那个思路

网友L:
    基恩士变址寄存器为什么没有设计那么多,大家都不仔细想想,基恩士是国际品牌,怎么会不够用?用嵌套ST语言,你要多少变址有多少!

网友J(2017-01-14):
大师啊!可以观摩一下这个基恩士的程序吗,最好说一下这样的思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