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Smart1000 ie触摸屏和三菱FX5U的PLC通讯

楼主(2016-11-28):
请教下大家,目前我有一个专案需要使用西门子Smart1000 ie触摸屏和三菱FX5U的PLC通讯,品牌被客户指定了,没办法,请问下使用smart v3的编程的软件里连接,要选择哪个通讯驱动程序呢(FX5U自带一个485的串口),之间连接的电缆怎么制作呢,谢谢大家了!

网友A:
5u 有以太网口的啊

网友B:
5u 有以太网口的啊
别想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u 有以太网口的啊
别想了。
我准备用422串口来通讯,不知道西门子那边需要用什么通讯驱动程序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