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!s7-200之间modbus通讯不上

楼主(2016-11-28):
如附件所示主站和从站的程序。硬线连接3-3;8-8;
在做简单的调试,所以做的简单程序,主站读取从站i0.0-i0.7八个位的状态即可。modbus库内存用的推荐已经是vb1288开始的内存了。
怎么通讯杜梅反应。

楼主:
图1,图2是主站程序。图3是从站程序。在此特请教资深高手,以解疑惑,不胜感激。

网友A:
不要着急,用串口通讯软件可以监控主从站,有MODBUS POLL主从站监控软件,连上232转485电缆可以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

网友B:
EN端全部写SM0.0
专心搞钱

网友B:
专心搞钱

网友C:
用定时器做MBUS_MSG的使能端不大适合吧。而且你要看看MBUS_CTRL的波特率,奇偶校验设置得对不对,还有MBUS_MSG里的count是一个字16位的吧,不用读8个那么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