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8):
請問我設定輸入數值為 1234 時,要跳下個畫面,當數值為 1234 時,確實 GB200 變成 ON,可是為什麼不跳畫面 ?
GB200 是用畫面切換元件

if([w:GD0]==1234)
{
set([b:GB200]);
}
else
{
set([b:GB16]);
}

网友A:
没有用过三菱的触摸屏,只能用其他屏的经验说一下.
好像没有看到你的触发条件,比如一个按钮按下就运行你的脚本,还是其他情况运行这个脚本.

楼主:
為什麼這裡的人不用三菱的 ???
我有用數字比對阿
if([w:GD0]==1234)
為了確認是否有觸發,我把切換按鈕 GB200 弄出畫面,確實在正確輸入 1234 時,GB200 就會變亮,這樣算是已觸發了吧,卻不會換畫面。

引用 网友A:
没有用过三菱的触摸屏,只能用其他屏的经验说一下.
好像没有看到你的触发条件,比如一个按钮按下就运行你的脚本,还是其他情况运行这个脚本.

网友B:
我也是使用三菱屏的,我记得画面切换软元件是字地址不是位地址,你可以换成字地址,然后赋值看看。

楼主:
謝謝,我再來試試。

引用 网友B:
我也是使用三菱屏的,我记得画面切换软元件是字地址不是位地址,你可以换成字地址,然后赋值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