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8):
如有C老师指导,万幸!!

我用两块称重仪表与CP1H通讯,轮询时间已经设定到200MS了,只有一块通讯反应迅速,另一块反应慢的很,不知何故。已经费老大劲。不得解。求老师指导。

附轮询程序
附件: 实验.rar (5 K) 下载次数:180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zou)
  • 小胜靠智,大胜靠德,厚积薄发,气势如虹!!

楼主:
    老师在哪里?

网友A:
    RXD(235)、TXD(236)写得太多了,都只要一个就够了,发送前递增从机地址。
    接收条件也只要一个A392.06,接收到数据后用从机地址比较传送到不同寄存器。
    从机设置为:有询问才返回
  • 下载积分:+5(ysz0377) 真诚感谢!
  •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,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RXD(235)、TXD(236)写得太多了,都只要一个就够了,发送前递增从机地址。
    接收条件也只要一个A392.06,接收到数据后用从机地址比较传送到不同寄存器。
    从机设置为:有询问才返回

    尊敬的老师:你好!
            在百忙中给我指导,万分感谢!

    能否求你把我的程序改一下发过来,脑子实在转不过来啊!!!不知如何做起。

    祝好人一生平安!!!!

楼主:
    这是称重仪表的通讯协议。

楼主:
    指导继续啊!

网友A:
    按照你上面给的协议:它没有校码。

    发送读实时重量命令字符7个字节:
    05 30 31 52 62 0D 0A

    接收返回字符14个字节:
    06 30 31 (D3) 2C 2B/2D ** ** ** ** ** ** 0D 0A

    你需要加定以下程序
    比较06 30 31传送** ** ** ** ** **到D110
    比较06 30 32传送** ** ** ** ** **到D210
    比较06 30 33传送** ** ** ** ** **到D310

    以下程序只是帮你改了用单个指令实现轮询,其它的你自己办吧。。。。。。
    附件: 实验A.rar (5 K) 下载次数:201
  • 下载积分:+1(ysz0377) 热心助人!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zou)
  •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,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。

楼主:
    再次感谢版主!!解惑答疑。版主一句话,胜读十年书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