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控仪表的型号

楼主(2016-11-29):
温控要求是这样的,有三组电加热,在低于10度的时候,三个电加热同时工作,在温度到了15度的时候,关闭一组,到20度的时候关闭2组,到了25度的时候三组全关闭。用什么型号的温控仪表啊。

网友A:
PLC就可以了

网友B:
條件敘述:
當小於25度---加熱器 1 ON
當小於20度---加熱器 2 ON
當小於15度---加熱器 3 ON
會不會有助於設計與了解?

网友C:
用3个XMT温控仪分别设置参数控制加热器。
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
mostary

网友D:
你的目标温度是多少,最高温度吗?
目标温度常规下应该只能有一个吧,要是一个的话,要那么多控制干嘛?
huiyang

网友E:
位式控制加三路报警的仪表 。

网友F:
随便3个温控器,都可以.

网友G:
NHR-5710/5720温度巡检仪带报警输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