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9):
大侠们,本人第一次用C200HECPU,以为是老线改造才接触这个型号,现在有个问题是这个CPU必须在软件里在线改为监控模式运行灯才亮,并有输出,改为运行模式,运行灯亮但没输出,一断电再上电RUN灯不亮输出也没有,这个怎么解决啊?

网友A:
做完以上,PLC断电。。。。。。待所有灯光熄灭后。。。。。。
然后。。。就没有然后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