盟主

楼主(2016-11-29):
最近公司要做一个龙门双驱的结构,要求高速,高精度。各位高手,做过这个项目的能不能给点选型意见,包括上位控制,驱动器和电机,有没有什么好建议。
轴行程大概在500mm,速度要求1m/s,折算到伺服差不多2500rpm,精度要求±5μm。现在初步想法是想用总线型的伺服去实现,也看了下论坛前辈的做法,一组脉冲控制双轴那种,试验了一下,精度差很多。有没有用总线型的运动控制卡去驱动伺服来实现这个功能的?推荐下使用的总线类型,有个问题就是龙门同步下,1、回零是怎么实现的/2、需不需要外接光栅尺做位置闭环控制提高定位精度 请大家不吝赐教,谢谢!

目前初步的配置是研华PCI1203 EtherCAT总线型控制器+松下A5B来实现。但是研华的这卡不太稳定,之前用的一套设备出过很多问题,领导想换个其他的。另外用数控去做能实现吗?有熟悉数控的朋友也可以介绍介绍,谢谢!

网友A:
我这里用PLC控制,龙门架,8*14米,速度是40M/min,精度没问题
双驱怎么实现的呢?
  • 下载积分:+1(283596603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    没有问题!可以实现

网友C:
    放个板凳,听听驱动的系统是怎么回事?

网友D:
    肯定有问题

网友E:
    这个可以考虑用虚拟模式做两轴同步

网友F:
    QD77MS J4B伺服绝对值控制方式  虚轴带两个实轴 可以达到
    这种项目我做过
    技术要点 轴参数配置 和 位置控制
    这种方式需不需要做位置误差补偿之类的动作?1个虚轴带两实轴实际只是保证了控制信号的同步性,如何实现实际位置的同步性?即使机械有点小误差也不会影响?

网友G:
    PLC用:松下FP∑+位置模块。松下A5N网路型伺服

网友F:
    跟QD75类似 虚拟及同步控制在设好原点后运动模块自己处理 你就在程序中开始时候校正一下双轴位置即可

网友H:
    飘过,高手如云啊。

网友I:
    台达有一款驱动器,三合一 ASD-M 系列,控制龙门很方便。
    有实际应用过吗?还是只是听说

网友I:
    这个不错,精度多少,就是用台达ASD-M实现的吗大兄弟?

网友J:
总线型定位模块有同步模式,伺服也用总线型,参数好设置,相当于半个闭环,总线监控伺服运行参数
现在就是打算这么做,但是因为初次做这种设备,有点没底。

网友K:
龙门刚性愈高,愈难做!
如果平行度不好,走起来会互相卡!
停止时两个伺服电流不是0,一正一负,甚至跳过载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I:
[attachment=159312]  [attachment=159313]

说说系统控制及传动方式?最大行程是多少?精度是多少?

网友L:
龙门控制如果结构平行度不好,会很容易出问题。另六楼说的不错,一个虚轴带两个实轴
操蛋的工控行业,为了碎银几两,又不得不搞它
盟主

楼主:
目前方案定下来了,还是用原来的方案,谢谢大家!等做好了,有结果跟大家分享一下啦

网友M(2017-05-10):
引用 楼主:
目前方案定下来了,还是用原来的方案,谢谢大家!等做好了,有结果跟大家分享一下啦

该分享了吧,大兄弟。
不好意思,近期比较忙,好久没逛论坛了。用这种方式设备做出来,初期运行1个月还行,但是两个月后出现了问题,横梁左右产生了偏移,最大左右轴纵向距离偏差有9个mm,目前正在寻找原因和解决方案。头疼,目前得出的结论是长期高速运动过程中导致了横梁固定结构的松动,长期累积造成。紧固后又可以运行,但客户不认同这种解决方案,结构方面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。主要是龙门结构上还有一个运动轴有18KG,运动中对两个龙门轴的力的扰动比较大,动态误差也会比较大,有60-80μm。

网友N:
大兄弟跳槽了

网友O:
丝杆龙门同步可以做,齿轮龙门同步鲜有成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