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全继电器,这个怎么用啊?

楼主(2016-11-29):
这个是瑞士佳乐的,以前没用过,我A1A2用24V的当电源,s1和s2短接但是CH1和CH2就是没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1,A2 用L N???
我用接24V 那个线圈的灯有亮。

网友A:
那就测下触点有没通啊
试试S1 S2,用开关控制。在start on off 都试试
双手开关。………

网友B:
普通的安全继电器,
为防止开关效而误动作,基本上都是双路,急停接的双路,安全继电器里面的继电器也是双路.

网友C:
X2是复位按钮,接上去,S1、2接通后,按一下复位

网友D:
双路急停我记得要同时断或开的,不然会报错,我用的不是这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