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伺服电机限位开关装反了,电机还会运行吗

楼主(2016-11-2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电机不在极限位的情况下是可以的,不受影响

网友B:
左右限位装反,在没有一次碰到限位情况下是正常下是正常运行,如果碰到其中一中限位,将会向行走超过限位.
huiyang

网友C:
也不怕把电机给装坏了。

网友D:
可以的啊,

网友E:
不碰到限位.就可以.

网友F:
把信号线调过来不就完了

网友G:
改一下,限位输入(例如X1,X2互换一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