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9):
脉冲puls设置脉冲个数为500个,sped设置脉冲频率为50HZ,这样的话,不是应该输出10s的脉冲吗?为什么输出脉冲时间在16s左右?

网友A:
这样的设置能用吗?多点看看《操作手册》

网友B:
      #500是0500H的意思,是16进制,相当于&1280,也就是十进制的1280个脉冲。#50=&80,你这里的数是这样算的,1280/50=16,
      另外,这两个定位指令,一般都是用微分形式,@puls,@sped,不然有时候会出现多次触发,定位根本就不准的情况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#500是0500H的意思,是16进制,相当于&1280,也就是十进制的1280个脉冲。#50=&80,你这里的数是这样算的,1280/50=16,
另外,这两个定位指令,一般都是用微分形式,@puls,@sped,不然有时候会出现多次触发,定位根本就不准的情况。

……汗!后面那个算式写错了,应该是1280/80=16,更正一下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忆往惜缘)

网友C(2017-01-18):
    16进制你当10进制算!

网友D:
    这样停不来的。。。
    永无止境 !@#$%^&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