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触摸屏怎么判断用户已无操作,然后像电脑那样跳到一个屏保界面

楼主(2016-11-29):
三菱GS触摸屏怎么判断用户已无操作,然后像电脑那样跳到一个屏保界面

网友A:
在编程软件里设置屏保时间,不知三菱的有没有这功能?现在一般屏都有这功能吧

网友B:
设置用户权限后,有时间限制屏保,触摸屏里都有用户权限
mythic

网友C:
可以设置系统屏保,也可以自己单独自作屏保画面,编程检测屏幕是否有操作:按钮用连续的中间继电器,当检测到KXMXXXX长时间未发生数值变化,同时没有画面切换,同时外部按钮开关没有操作(可选),这时可进入设定好的屏保画面,如同时检测外部按钮开关操作,还可以同步关闭外部照明灯或风扇抽风机之类,使设备进入低耗待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