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报警条问题,求帮助

楼主(2016-11-30):
触摸屏报警不显示字体,全是小方框

楼主:
字体设置成Arial

楼主:
下面是截图

网友A:
字体不对或者字体大小不对。

网友B:
截图在哪里 如果是威纶的话 改字体吧

网友C:
用的是什么触摸屏,也没看到截图啊!

网友D:
一听就是威纶触摸屏,改个字体就好